1欧限流电阻可以用5欧的电阻代换吗?

楼主(2010-07-26):
请问各大侠,有只DELL电源,300V电压通过1欧电阻,再进入辅助电源变压器,经查1欧电阻开路,就用一只同体积,但阻值为5欧的电阻代替,结果烧掉了辅助电源变态器

网友(点评):
5欧姆电阻代换1欧姆电阻,发热厉害,短时间可以用;原变压器内部有短路存在,电流过大烧1欧姆电阻(相当保险),辅助电源变压器代换要看型号,拍个照片给你找找看!

网友:
不能代换,用原值。你加大限流电阻,相当于延长了相应电路的充放电时间,这也就改变了设计时的频率。易损坏元件。

网友:
多谢指导,请问辅助电源变压器那里有得卖啊?

网友:
上淘宝吧 比较快

网友:
楼主应该多了解点电子基础

i=u/r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不能代换,易损坏电子器件

网友:
请问图中的RV120,RV121,RV122,RV123是什么东西?
维修时错接了110V的电压输入,导致烧电容跟RV120,RV121

网友:
这个好象是放电用的,不用的话应该也没有问题,
应该是那种防止你接高压或防雷用的

网友:
RV120,RV121,RV122,RV123
-----------------------------
过压保护元件,应急维修可不装。

一般是压敏电阻。具体作用请搜索相关资料。

网友:
瞬态二极管,简称TVS,是一种二极 管形式的高效能保护器件。当TVS 二极管的两极受到反向瞬态高能量冲击时,它 能以10的负12次方秒量级的速度,将其两极间的高阻抗变为低阻抗,吸收高达数千瓦的 浪涌功率,使两极间的电压箝位于一个预定值,有效地保护电子线路中的精密元 器件,免受各种浪涌脉冲的损坏。如不对请指正,共同学习。

网友:
这个电阻在这里充当保险用,既保险电阻,增加它的阻值,你想会有独大的害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