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修航嘉HK400-55AP

楼主(2010-07-26):
    HK400-55AP 电源是一个同事在用的,据他说电源啪一声响就没输出了。
    电源先通电空载量SB+5V是0V。拆开电源进行外观检查大电容没有鼓起,输出端看到有一个电容鼓起,其它没看到有发黑、爆裂的元件。
    辅助电源输出滤波电容换成两个拆机的日化工,万用表量电源保险、桥堆、高压电容分压电阻、辅助电源功率管、启动电阻等没发现问题。再通电SB+5V就有5V,绿线也有4.96V。
    短绿线与地电源启动,空载黄线为11.42V、红线为4.80V、橙线为3.368V,电压有点低,把输出滤波电容换掉。电源换电容后带一光驱启动量电压没变,上主机能开机再量电压还是黄线为11.42V、红线为4.80V、橙线为3.36V。

  这黄线与红线为什么在换了电容带上负载还是这电压?
  焊下输出端的三组整流管,六只共阴整流管反复量了几次无短路也无开路!上论坛把7500芯片16只脚的待机的电压抄下对比着量,各脚的电压与论坛上的数据基本一致。
  看来只能动VR1这电位器,调电位器前量出原阻值这一步是少不的。用两个15B分别接在黄线与地间、红线与地间。空载启动电源,用起子逆时针调整电位器,15B显示+12V电压、+5V电压上升,小心调整至+12V电压为12.03V+5V电压为5.05V。调整后封好电位器防止变动,装好电源接入主机。
   开机顺利进入操作系统,用15B+12V电压为12.04V+5V电压为5.14V。此主机为集显办公用,要再上个能考验这个300W电源的P4 3.0E主机上试试!

网友:
楼主发这个贴是想问什么呢?
还是只是电源修好了,分享一下维修经验?

网友:
先把鼓包的电容换了再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