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721液晶疑问?

楼主(2010-07-26):
一个17的优派液晶,开机不通电,检查电源板输出12V和3.3V,开始怀疑电源输出偏低,后来检查一切正常,怀疑是不是12V和3.3V 就是这个液晶的正常电压输出,论坛搜了一下,看到也有类似的问题,那位高手遇到过这样的例子,感觉这个机器的设计就是这样的,这个问题不解决,无法进行下一步了。

网友:
   换高压板试试没有啊?

网友:
应该是接个通用板,试试

网友:
在供电正常的情况下·检查下开关是不是有故障  再者吧高压部分断开·开机看看·
还是故障依旧的话·那就剩下是主板的事了·嘿嘿··改个板吧·

网友:
把屏线拔了看看会不会白屏   如果会可能就是驱动板的事      如果不会再查高压板和灯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定开关电源输出电压是否正常,要报一个AD板的相应芯片型号,从这些芯片的VDD可以大概判断供电是否正常。

另:17的屏,一般VCC是5V。
你按这查,看屏VCC到开关电源是什么电路:
如果是直接到开关电源的,那么3.3V肯定不对。
如果屏VCC5V或12V正常,那么,开关电源基本正常。

网友(点评):
谢谢斑竹,又学到了一手儿

网友:
优派液晶的驱动板供电是3.3V与其他显示器不同,一般5V为多;确认按键板按键不漏电,电源指示灯不亮,查驱动板主芯片供电和周围元件是否有击穿存在,一般常见是主芯片坏的最多!

网友:
确实是驱动板坏了,上面的一个三端稳压器对地短路了,找到了一个旧的板子,正在发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