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R61E维修经验

楼主(2010-07-26):
今天我刚修了一台R61E。故障时电源报警。电源指示灯闪。我估计是充电电路有问题。看
充电芯片是MAX8765 测主要脚电压。基本正常。我检查外围电路也没有问题。我只好换片MAX8765. 没有想到 好了!!!看来光测电压也 不准的
维修经验
芯片

网友:
不会吧,我今天接到一台现象是不能开机,不知道是不是关电源管理芯片有关系,这位大哥有没有修过这个问题?请问这位大哥有没有这个机型的电路图纸,如果有的话上一传一个给我可以吗?急需,上传为谢!

网友(2010-08-25):
楼主很强大 测量电压的目的就是判断芯片的好坏 如果供电 使能都是正常的 就是芯片坏

网友:
不一定电压正常就是好的,包括波形,逻辑与非都在判断之列,我们目前不能准确测量波形和逻辑与非,所以只能用推理替换了

网友:
量芯片的工作条件正常就怀疑芯片本身了

网友:
维修是一门高深的学问!

网友:
维修是要在尝试中成长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