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笔记本 复位时有时无修复一例

楼主(2010-07-26):
IBM X31
笔记本
复位时有时无修复一例
X31笔记本 复位时有时无修复一例.pdf
故障现象
:
接客户一X31笔记本,时能点亮屏且能进系统,有时不能(电流0.63A)
主板架构
:
实物图
故障分析:
不能点亮屏时,电流
0.63A,
起初以为秒杀了,以为是档内存,上了诊断卡之后才发现不正常时全板无复位!
故障排除:
1、
拆机,主板无复位时,测得
CPU
供电
1.24V
,用手触摸
CPU
供电的电感较烫,但在
ADP3205
的
PIN17
脚测得描述
CPU
供电
OK
的信号
VR_PWRGD
为低电平(
0.17V
),结合
这款机子的通病,直接加焊了
ADP3205
。上电诊断卡跑码,心中甚喜……但去了趟厕所后,又是全板无复位,故障重现了。
2、
取来
T40
料板,直接上了个
ADP3205
,涛声依旧……
3、
看来还得老老实实的查查
ADP3205
的工作条件,在勘察中我发现了如下异常:
无复位时,测得:
①
VID0~5
,全为低电平组合,(但
ADP3205
的
VID
组合可知此时的电压应为
1.7V
左右,难道换上去的
ADP3205
有问题……)。
②
PIN14
脚
VTT_PWRGD
信号为低电平信号(怎么说这个信号的信用呢,举个例子吧:
ASUS
的
INTEL
架构的一部分
主板使用到了
脚芯片
RT9181
PIN1
:
3.3v
供电输入,
PIN2
:
GND
PIN3
:
EN
开启,
PIN5
:产生
1.2v_VCCVID
的供电给
CPU
CPU
还需要得到这一电压好信号
VIDPWRGD
后才会向电源管理芯片发现
VID
组合。VTT_PWRGD可
类比VIDPWRGD。)
很显然,
ADP3205
的工作条件不满足,看来是杀错了……
接下来的排查,追
VTT_PWRGD, 发现U48——MAX1845
工作条件满足,既无
1.2VM
也无
CPUVCCIO
,当然更无描述这一电压好的信号
VTT_PWRGD
。
先杀
C683
、
C699
这两颗电解电容,(
MAX1845
先不加焊,试验一下,呵呵)。
上电后诊断卡拼命跑码,呵呵。
抓紧时间测电压:
L14
:
1.2VM
——
1.23V,
L15
:
VCCCPUIO
——
1.10V,
VTT_PWRGD:3.3V,
VID0~VID3
:
1.10V
VID4:0V
VID5:1.10V
VCCCPUCORE:0.971V (
此时触摸产生
VCOER
的电感,热但不烫!
)
VR_PWRGD:3.3V
反复上电,在成功几十次后,终于可以装机了!!
笔记本
购买人数
价格
购买时间
0.5元

网友:
看明白了 学到了 下次遇到没有CPU电压没有的时候 不要死订CPU芯片 看前面的供电对否

网友:
为什么直接杀那两个电容呢?请楼主指教一下

网友:
经典,上次我那T43也是VTTPG低电平,电容也换了,1540E也换了。 照旧。
极其郁闷。

网友:
为何查电容,不从ON下手呢。

网友:
电容怎么导致不开机,楼主能详细分解下吗,给个思路啊

网友:
這也是x31的通病....之一.

网友(2010-09-20):
呵呵,在ASUS机器上总能看到台式机设计的影子~~
X31的通病是1.2V的电容 C683
楼主T4X你也能装WINDUOS 7吗。。驱动哪找的呢。

网友(2010-10-24):
VTT_PWRGD 这个是条件吗,应该是结果才对吧。所以一般CPU没供电这个不是条件的

网友:
这样子的故障,是我就修不出来,肯定是杀南桥,杀北桥了..

网友:
本本维修张工
的帖子
这个电容是用来检流的,谷限流检测,此电容若出问题电源IC会认为过流从而导致保护,没有PG。通过看看IC的DATASHEET。

网友:
楼主真是厉害,学习了,谢谢回复。原来这点解电容还有这个秘密

网友(2011-02-09):
楼主VID组合分析得不错.不过,这机如果是我修,我可能测得1845异常后就先直接按通病换电容了.这样换了后机子一样修好.不过,就没有了这么精彩的VID分析.

网友(2011-07-16):
C683
通病来着

网友(2012-07-25):
楼主分享的很好,要是我估计就搞不定了。呵呵,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