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郁闷的问题。

楼主(2010-07-26):
一块杂牌的冠通GTM-I845GV主板,经常性黑屏。强行关机后再开机诊断卡跑41停住。同时出现BIOS出错的急促报警声。停个1个小时再开机又可以正常开机。用个十来分钟又会黑屏。望高手指点维修思路。
黑屏

网友:
先写个BIOS看看

网友:
nelson4375
的帖子
BIOS程序出错 或者IO虚焊

网友:
根本就找不着BIOS文件,也没地方可以下载。这种杂牌板子都没有官方网站,网上有给过一个网站是英文的,里面也根本没有这种板子的文件可以下载。杂牌板子害人呀~!

网友:
先补焊IO,不行再找一个相近芯片组的板子的BIOS装上试试,行的话,就用该BIOS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