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摄象机--1/4"SHARPCCD/420线/红外25

楼主(2010-07-26):
1/4"SHARPCCD,420线;3.6/6mm DC12V,红外25(白色、飞翼可选)36颗红外灯
适合网吧监控  139元
配套的支架5元。电源:10元
有这方面的朋友,信息联系。型号很多!你只要提供要做什么样的监控,方案帮你出!
要的少的可以淘宝,量大的货运就行,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
摄像头的分辨率有多少啊?

网友(点评):
兄弟:你问的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呀!呵呵!

网友:
主要是想了解下摄像的清晰度,比如室外停车场夜间能看清车辆牌照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清车辆牌照是吗?
1/3 SONY  CCD  彩色高清晰480线, 色彩,图像亮丽清晰,看车牌距离 5-10米, 36 颗进口¢8红外灯外壳采用特质金属材料美观大方;专门适用停车出入口监控车牌

1/3”  SONY CCD  彩色高清晰480线; 0Lux(60-80m),36 颗进口¢8红外灯,采用新一代的双滤光片切换器,不偏焦,防抖动,光线在临界点时不闪烁。白天图像色彩还原真实,图像亮丽清晰;夜晚照度更低。;适用于小区,广场,等户外光线较暗的场所。

HZ-8070P
制式
PAL/NTSC
图像传感器
1/3SONY CCD
水平分辨率
彩色480线
有效像素
PAL:500(H)×582(V)   NTSC:510(H)×492(V)
内置镜头
进口红外固定镜头:16MM
最低照度
0Lux(红外灯开启)
快门速度
1/501/60--100000(秒)
白平衡
自动跟踪白平衡
信噪比
52dB
看清车牌距离
5米内
红外灯
36 颗进口¢8红外灯
红外灯寿命
平均使用寿命20000小时以上
防水等级
IP65
视频输出
复合视频 (1.0Vp-p 75Ω)
尺寸
280mm×140 mm×高100 mm
重量
1KG
工作环境
-20 +50
RH95%MAX
电源
DC12V /1000mA

网友:
我要220倍的有么

网友(点评):
呵呵!要什么有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技术参数
摄像元件
1/4″Sony CCD
讯号系统
PAL or NTSC
像元素 PAL:500(H)×582(V)NTSC:510(H)×494(V)

水平解析度 480线
最低照度 1 Lux
镜头变焦 220倍变焦

焦距长度 f=3.9~85.8mm
扫描方式 PAL 525线,60场/秒

同步系统
内同步

视频信噪比 >50dB (AGC Off)
红外感应光波
适用

自动增益(AGC)
自动

电子快门 1/50~1/10,000 sec. On/Off
白平衡
自动

聚焦模式
自动

背光补偿
自动

视频输出 BNC 1.0Vp-p,Negative
灰度化
0.45
光圈驱动
自动电子快门/直流驱动

工作电压 12V直流电±10%
工作电流
350mA
工作温度 -10°至
50C°
储存温度 -20℃~
+60℃
尺寸 130mmx45mmx45mm

网友:
不会是22X光学。。10X数字变焦

网友:
你难道想要220倍光学的?

网友:
请教楼主,怎么区分是sharp,还是sony 芯片呀,我想要些sony 芯片的

网友:
能看清楚晚间开大灯的汽车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专照夜间汽车牌的摄像机

网友:
没人要呀?
降价了!

网友:
给我弄一给被。

网友:
回复 网友D:
行呀!没问题

网友:
没人要呀?
降价了!
引用 网友E:

降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