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温度过高

楼主(2010-07-26):
收了一台T43准备修好自己用,南桥挂了,取的时候被拉断了好多线,补上涂好绿漆,本来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的,后来把桥做上去开机OK,但是进系统用了十多分钟问题就出来了,鼠标移动没问题,点右键半天没反应,原来打开的程序很久也关不掉,高手帮分析一下是不是开机久了南桥下面飞的线收影响,有什么解决方法,桥我是不敢做了,再做可能亮不起来了

网友:
开机久对南桥下面线不会影响吧  看看U口都还不能用  不能用还应该是南桥问题吧

网友:
熟能生巧,楼主要加油的做桥..T42的南桥还是比较便宜的。就当练习吧。

网友:
应该还是南桥的问题  量一下U口的阻值看正常吗 劝你还是别重新做了 毕竟断线了

网友:
楼主 :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南桥 做不好  ,系统慢,死机,重启等 一些  怪问题。

网友:
系统慢换个系统试试  邮件不出来  去掉触摸板但用键盘试试  别紧张  不一定是桥不好

网友:
查下48M的时候信号有没有,没有这个信号机器会很慢的

网友:
刚开始10多分钟用起正常,加个散热底座可以看得完一部电影,想卖掉不知道去哪里找那些开机验货没问题就拿钱走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