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没有PWRSHUTDOWN信号!

楼主(2010-07-26):
进水的T43,VCC3SW已经有3.3V的电压输出了,但是PWRSHUTDOWN信号始终没发出,我把TB的PWRSHUTDOWN脚挑起来也没有这个电压,换了3个TB都是这样子!求大侠们指点!

网友:
PWRSHUTDOWN信号发出的各个条件满足没有?

网友:
就是VIN 16 有了,EXPWR是低电平,还有TB的那个温度信号的脚有8百多的对地电阻,但是我把它断开的话就有1.5V的电压,这板子进过水会不会那个温度信号的接收脚出现问题而导致PWRSHUTDOWN信号不出来呢?

网友:
看看那几个芯片主要的线路有短线的美,,我都遇到过PMH芯片下面短线的好像是15V的那个吧 ,插适配器瞬间有3.3V,5V的,

网友:
断线是有,TB16V的我已经补过线之前是断的,VCC3SW到IBM H8芯片的线我也补过,之前的不是用TB的芯片,而是什么KTV还是KVT什么什么的,芯片我以为是坏的我把它换了下来现在不知道去了那里了,我看图纸上面用的是TB62501的,我想两个芯片的作用应该是一样的吧!还有就是TB产生PWRSHUTDOWN的条件是什么呢?为什么我把TB的这个脚挑起来也是没有3.3V的电压,我换了几个都是这样子的我想应该是TB发出这个信号的工作条件没满足!是温度保护还是其他问题呢?

网友:
量TB这个脚有没有电路,以前记得温度检测电阻一共有2K的阻值吧,你拿个好板测下

网友:
量TB这个脚有没有短路,,打错了

网友:
对地8百多,没短路吧?

网友:
今天换了TB62505还是POWRSHUTDOWN信号不出来啊!继续求助高手们!

网友:
继续顶上,望求有高人指点指点·

网友:
可能断线了,看TB连接的热敏电阻有没有断掉

网友:
正常情况下温度脚的对地阻值有多大呢?不产生POWRSHUTDOWN电压是不是温控脚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