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升技754主板不能从硬盘启动

楼主(2010-07-26):
一块升技754主板,两个IDE接口,两个都能从光驱启动,就是不能从硬盘启动。从硬盘启动后提示盘错误。确认硬盘是好的(盘已换过),BIOS能认盘的。设为光驱启动后也能格式化硬盘,

网友:
先刷个BIOS先

网友:
呵呵,我有一个V星的板也是这样,软驱光驱都可以启动,就是不能从硬盘启动,也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数据线的问题呢??

网友:
CMOS初始化看一下

网友:
没有遇到过,知道的说说,想了解,感性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