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61G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0-07-26):
大家好。我有一块昂达N61G的主板,有几个电容爆了,都是6.3V 1000UF的。换了之后,主板能点亮了,但却只是偶然能点亮,一般要不断拔掉电源,开机,弄好几次才能偶然点亮。但点亮后重启没有问题,进入系统也正常。但断电时间长了再开机,又像前面说的一样点不亮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把主板上电容全换了   应该是电容充放电性能不良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桥空焊了

网友:
加焊北桥及测北桥供电,由RT9202控制。

网友:
测一下电容附近的各个管子看看

网友:
换电容时焊好了没有,这块板子的通病:爆电容,坏9202,北桥虚焊。

网友:
通病哦,修也白废

网友:
都焊好了,前天换了七个,昨晚又换了三个,这回终于正常了。
现在好像变成了偶尔不能开机(一般是第一次开机),但一般都是可以的,只是偶尔要开两次。不知道是不是要把电容都换掉了才好。
现在最怕就是北桥虚焊,因为我没这个工具去重焊呀。

网友:
通病哦,修也白废
引用 网友B:

在某个贴好像也听人说过这板没维修意义,听说是板本身的设计有问题,是不是说这板用不了多久又会坏?

网友:
加焊北桥及测北桥供电,由RT9202控制。
引用 网友C:

现在这个情况,还会不会是RT9202坏掉了?
因为我现在手头工具不足,最终也是只能换掉小于八只脚的东西。

网友:
这种板子加焊一下北桥吧。加强一下散热。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试RT9202附近场管G极有没有控制电压,一般没有电压也会产生0。97伏电压,正常是1.2V才对,主要是 看场管有没有控制,没有就换9202,这个件可是容易坏的,它附近的电容坏,换后这个也就坏了。

网友:
北桥虚焊,重新植球,已经维修过多块这种型号板。

网友(2011-05-28):
学习学习,就是看不到附件。

网友:
桥空焊大。我修过几张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