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上网本 ZG5不开机

楼主(2010-07-26):
型号:宏基ZG5
故障:上电触发电流到0.47不动 板载的内存 上跟内存也是这样
不开机

网友:
刷BIOS,这款机的通病了.

网友:
我也没有经验,发下帖子支持一下楼上的吧,他说刷BIOS会好,也许吧

网友:
刷BIOS 我都刷过好多个了 ,好像还没有没刷好的

网友:
我就有个没刷好的,呵呵不过是被我这一家修了快十年电脑的电脑杀手给搞的,因为我回来了看我生意比他好,居然买了台BGA机来搞(说明下我换桥都是用大风筒),呵呵好了什么问题都是上机子搞,那本本就惨了,南北桥,CPU一个也没放过,到我这儿我就郁闷了到手的钱赚不到啊

网友:
慢慢想慢慢查

网友:
空板跑电流0.47,应该可以快可以显了,刷bios应该可以好,如果跑0.42 左右,我换北桥好过,这个论坛有我发的贴子,已经结案了

网友:
如果换过桥了就不好搞了

网友:
刷了Bios已经解决了

网友:
这种SPI总线的,没有编程器怎么来刷BIOS

网友:
赤子威龙
的帖子
把BIOS芯片拆下来用编程器刷

网友(2010-09-10):
我这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机器

网友:
没有遇到这种机器,先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