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15B 是通病吗?

楼主(2010-07-26):
我今天也接到一台HP 6515B点不亮,不知道是不是通病,北桥虚焊?麻烦高手们指导下
通病
点不亮

网友:
这个机器的U好坏的

网友:
HP的机器都好空焊

网友:
今天刚好做了个北桥,明天试机

网友:
北桥爱空焊和CPU爱坏

网友:
北桥加焊不行,就换个,要么再换u

网友:
等着看结果

网友:
楼主 : 可以 用 风枪 吹一下 北桥 看 是否 能正常?? 判断 一下是否是 北桥 开焊! 再 干桥。

网友:
有的不是桥的时候,,CPU从插插就好,,有的时候CPU上到别的机器还能用,上到这个机器的时候就不稳定,
北桥有红胶,有的时候丛植

网友:
遇到过CPU坏的,做了座子和北桥都无果,最后还是换了U就好了,CPU是必备的,否则没U换可能会走弯路的。

网友:
先换个U吧,其实有设备就不怕,先加热NB,不行在重植。

网友:
hp的机器问题最多了,待楼主结果.

网友:
HP的机子 显卡和桥 都容易虚焊 但是AMD得U也容易出问题 建议先换个U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