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块华硕p5pe-vm的故障

楼主(2010-07-26):
刚修复两块华硕p5pe-vm的主板,可以正常跑码,正常装系统,也能正常运行,但一块在开机后一段时间,显示器就出现白茫茫一片(显示器没有问题),没有了任何图像,重启后正常,过一会又是白茫茫一片,另一块在关机的时候,就停在正在关机的画面下不动了,一定要按PW强制关机才行,系统重装了无数次了,CPU,内存,硬盘,电源全部换过了,应该是主板的问题,,请问各位师傅,,这主板的故障会出在哪里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出现白屏之后  查主板所有供电 时钟 看有没有不正常的

网友:
多谢这位兄弟,,

网友:
使用一段时间后白屏应该是桥空焊信号无法正常传输到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