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显示20-30秒左右黑了

楼主(2010-07-26):
显示器显示20-30秒左右黑了,重开或重插VGA线又显十多秒。学生刚学请老师们指点。是灯不行还是哪里有问题。谢谢各位老师诣点!

网友:
看看灯管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老师好!灯管虚焊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吧,一般还会是哪里出了问题。这显示器修过一次,换了高压板和灯管用了二个多有现在又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高压板   灯管虑焊     灯管老化  电源后级整流二极管 空焊或不良

网友:
谢谢师傅们,这样的话我可缩小范围。试着找到问题.谢谢

网友:
再请问各位一个问题,有什么方法可判断是灯管不行,还是高压板不行呢

网友:
灯管不行是不是会烧坏高压板呢,高压板不行会烧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些入门级的问题,可以先搜索一下以前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