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屏发红没中文显示

楼主(2010-07-26):
三星943nw屏发红没中文显示,我先刷了24C08,装上去还一样,想刷25L1005,用的是恒通2009智能型编程器99V+这个刷写器,老是刷到最后显示错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会员1381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按住enter 进工厂模式调成中文。  然后把亮度和对比度都跳成0.调整菜单到语言栏按住enter键 画面会闪动一下 ok  奇迹出现了 。前天刚搞一下  80大洋 祝你成功

网友:
他里边已经没有中文菜单了,用恒通2009智能型编程器99V+刷写25L1005,走到最后显示错误,数据刷不进去,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有就是这个25L1005能用SST25LF020代换不

网友:
前天接个刷什么都不好使的,进工厂模式把语言调回来,再在语言菜单里按住确认键5秒就闪了下好了

网友:
才修个740N的,刷了25L1005,清空了24C08才好,中文进工厂模式设置一下,25L1005不能用25LF020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