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M

楼主(2010-07-26):
刚昨天接客户的一台ASUS A8M     AMD  的板子,  客户说是不加电,但我拆下板子的时候就能加电了,而且能亮  ,我试了好多次都没问题,装好测机都是正常的。   但客户拿走用了五天就又出现不加电的问题了, 而且听客户说回家的时候鼠标不能用,鼠标的灯都不亮。,我怀疑是5V出了问题,拆下主板测5V电感对地的阻值,122    700   明显不正常  ,应该是100多和无群大吧,测3V的电感阻什正常,但我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是5V 电容还是场管的问题,请高手指教一下,些谢谢了

网友(点评):
。。。。USB供电是受南桥控制,所以你查一下南桥!

网友:
大多为接触不良    5V只要能输出就可以  这阻值正常的很

网友:
5V电感不是就一个吗,为什么会有两组数值,请指点

网友:
如果只是USB口不能用,首先跑下USB供电电路,兴许你会有收获的,看你的情况像是USB的供电的芯片应该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