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黑半屏《怪现象》

楼主(2010-07-26):
一联想显示器19
刚开机正常显示,工作三四十分钟后,下半屏开始呈渐变式逐渐黑屏,
过几秒钟后又恢复正常,之后频繁出现,有知道原因的可讨论讨论,@@@@

网友:
补充:黑屏后电源指示灯正常亮,

网友:
联想的显示器出再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屏IC坏

网友:
是屏的问题,,不好修,可能这屏就算报废了

网友:
此显示器已修复,改了高压板好了

网友:
这个现象首先要看是灯管引起的还是屏引起的,如果高压板的高压不足,或者灯管不正常,有可能会引起这样的现象。

网友:
发个贴子赚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