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3WIDE 不开机

楼主(2010-07-26):
前两天修此 液晶不开机,测电压都正常,刷程序试试吧,
从别的板上读出来,刷好,OK亮灯。修[复,此程序奉上。
[我查了好像没有这个的。
联想L193WIDE TSUM16AVR-LF-1 HT190WG1-102

网友:
下了 留下来备用。

网友:
手上正好一个,找了几个程序还没好,明天试试

网友:
我的机子也是不开机,测试电压都正常,不知道也是此毛病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   冠捷代工的   刷了就OK了

网友:
人人都出一份力,就没有修不好的电脑。

网友(2010-08-27):
很奇怪,我的编程器测试芯片是SST25VF020A ,你这个程序刷不了,显示错误,我就把25清空,再刷还是刷不上,我以为是25芯片坏了,拿下来想换个,可是找不到一样的芯片,就只好再换上,开机正常了!真是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