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C3000高手指点。关于迈拓自检的。

楼主(2010-07-26):
一块金九80G(6Y080)因有坏道做自检,停在0030位置。首先磁头测试没问题。固件全好。
我查了下说明书,0030是伺服再分配,作用应该和0075差不多,应该都是缺陷扫描吧。这个盘0075都跑过了,说明这个盘问题应该不大吧。要是缺陷过多,肯定会停在0075。但是为什么会停在0030???

哪位帮忙给个思路。不胜感激。

网友:
百思不得其解,看来对迈拓的固件结构了解的还不够深刻。

网友:
我也有类似的问题 就是三星的80并口得  开机停在0078上不动了 Bios也进不了 只要拔掉电源一切OK

网友(2010-08-25):
这个不知道哦  换流程吧

网友:
迈拓做自检好像还得事先替换一个模块  不知道你弄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