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不过怎么办啊

楼主(2010-07-26):
今天修一机器代码跑0.5-0.7、内存不过,插不插内存一样。请高手帮忙
内存不过

网友:
主板有问题,

网友A:
主要是想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导致内存不过的因素太多。比如,电压、时钟、总线、数据线断、桥等。如果你不是维修人员。还是拿到维修店去吧!

网友:
0.5-0.7是什么呀都没见过这样的代码
内存 不过测内存的主供电 基准电压 负载电压 SPD电压 控制 总线电压 时钟这些有没正常 然后再打值

网友:
0.5 0.7是啥代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