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GL集成主板 跑C1-C3-01-02-07反复重启循环

楼主(2010-07-26):
手里有一块杂牌845GL集成主板 刚开始开机没反应 换掉电源管理芯片之后 跑C1-C3-07反复重启循环,从前期帖子中看到有人说是IO的问题, 我取了一个相同型号的IO芯片 换上之后跑C1-C3-01-02-07完事后还是反复这样循环
请高手帮我参考一下 我应该继续查修哪个地方! 杂牌主板 BIOS驱动要怎么办!

网友:
先涮个BIOS看一下!

网友:
砸牌子JM-845GL集成显卡的小紫色板子 能给读个BIOS文件传给我不 QQ 56693374

网友:
找个杂牌845,看看IO、时钟、南桥 这几项一样BIOS应该可以通用!!

网友:
找个桥,IO,一样的BIOS试试

网友:
C1  07查IO的两个时钟正常就换IO

网友:
先换IO 如果不行的话就换个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IO之后还这样  先把COM口芯片拆掉  拆掉之后还不好  查IO的工作条件  IO的时钟

网友:
循环跑马一是刷BIOS还有就是拆网卡声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