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2000 (板号A2H) 电流上1.17A后掉电

楼主(2010-07-26):
华硕 A2000 机子不能开机,拆掉键盘,内存,再上上去后能开机,给客户加了根内存就交给客户了;第二天客户说还是不能开机,结果这次拆掉键盘,内存,换内存都不能开机;电流上1.17A后掉电,诊断卡跑码00;偶尔一次压南桥开机不掉电;加焊/重做南桥,补焊开机芯片,CPU电源管理芯片,还是上1.17A后掉电,检查主板待机0.12A,5V/3.3V待机电压都正常,利用开机5s左右的时间,量测CPU供电1V,PG信号,时钟信号,复位信号都有,待机检查主板并无明显MOS管或电容短路现象,凭直觉应该还是某个小元件出了问题,请问哪位仁兄有这个板子的电路图,谢谢!

补充:是CPU座子的问题,加焊后效果不是很好,只有将CPU风扇的螺丝上到合适的位置才可以;

网友:
1.17应该到显卡了  不会又 是显卡或北桥空了吧

网友:
温控方面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也是这样····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显卡的可能要大

网友:
跑00也是显卡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