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精英 l4s5m 跑码到C6

楼主(2010-07-26):
精英 l4s5m 跑码从C1一直到C6后停止,并声音报警长鸣,,,
谁遇到过这种情况,,,是什么引起的,,BIOS刷了好多版本了,,都是最后跑到C6并报警,,

网友:
打一下北桥到内存之间数据线的值

网友:
这个板子来时是开机就显示D0 以为是座子的问题,加焊无效,后刷BIOS可以跑码了,以为好了,但跑到C6就停了,,

网友:
这个板子,刷BIOS后,不上内存会报警,代码是C1--接下来的代码不记得了,但上了内存后,就是C1--C6了,所以判断现在是开始跑到内存了,但就是没有完全跑完的感觉,,,

网友:
看看时钟附近有没有掉件的啊,以前遇到过时钟附近掉68X电阻导致不过内存的!!!

网友:
明天,我再认真查一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不过 查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的供电  时钟  打排阻的值
第一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25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第七脚主供电2.5V  91  92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184脚SPD电压【2.5V或3.3V】

网友:
今天换了U座没有好,所以怀疑北桥,,最后北桥用BGA没有作好,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