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华硕A6T开机就进BIOS设置画面?

楼主(2010-07-26):
为什么华硕A6T开机就进BIOS设置画面?一开机检测到硬盘、光驱之后就进BIOS画面,还原BIOS也是一样,我还未拆机将3V电池清零。请问诸位高手你们有什么见解?难道真的要拆机清零吗?

网友:
有没报错呀,硬盘接口可能设置不对重设一下。

网友:
没有报错,我试试你说的方法,先谢了。

网友:
有时候是BIOS要全面检测一遍,只要硬件没变更就不会这样了

网友:
不是键盘的问题吧!!!

网友:
问题解决啦,是键盘的问题,我重插键盘排线就好啦,谢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