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935隔离电路不工作

楼主(2010-07-26):
测bq24751a  28脚供电正常、但是4脚ACDRV始终为高电平、qp10不导通。bq24751a的5脚和8脚为2.6v 外接电阻阻值正常。各路供电负载没有短路,换bq24751a故障不变。我是拆下电池修的。有没有高手帮帮忙呀。

网友:
那是保护了,查芯片外围电路吧

网友:
ACOP脚电压超过2V没有

网友:
这不是保护的问题,你看ACDET和OVPDET正常不正常,如果不确定可以把连这两个信号的电阻拆下看看,再不行的话你回复,我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