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关于电源保险管的更换

楼主(2010-07-26):
长绳牌的电脑电源,额定300W功率,里面的保险管坏掉了。本人是菜了,请教大虾应该更换多少安的新保险管?

网友:
5A就够了,不过你要先测下有没短路问题,保险管很少无缘无故坏的

网友:
一般是3A左右就行了,5A太大了吧

网友:
250v 3A就行了

网友:
先用1A的试一下,在待机正常的情况下,是不会烧的,如果烧就是待机有问题

网友:
绝对不是保险坏的,我的电源都是,结果换后碰的一生爆炸了。。。。

网友:
直接买5A250V的换上就成了单独保险坏掉可能性很小,通常都是由于保险后面的电路有故障才导致导致电流过大导致保险动作而烧毁,换保险前一定要检查后面的电路重点检查你电源上整流桥,辅助电源开关管和两个主开关管, 和后级的3.3V5v12v整流桥是否随坏,建议你看看赵理科——开关电源维修技能实训   本论坛本版里有这本书的下载

网友:
我用的29寸彩电用的延迟保险3.5A的 代换  实际在维修的电源中  多数用的2-3A

网友:
7楼说的对,我以前就碰到这样的情况,一开始也是测到保险坏了,还有后级的整流管击穿,由于换整流管的时候没注意,把整流管和散热片之间的绝缘垫片没上,结果一个保险炸一个保险,还把整流桥也烧了。。。现在总算知道了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大虾。这次糟糕了,都怪自己没有及时看到大虾的回复。大虾说的短路情况可能出现了。

我更换上新的5A保险管之后,把电源开关打开的时候,听到嗙的一声,新的保险管给炸掉了。

我的电源拖板里面的发光二极管灯发了一束强光后就烧坏了。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使用。要拆开它看看。

网友:
按照高手指导,利用一只100W的灯泡代替保险丝可起保护作用,当电路有短路时,灯泡会发光,当电路正常时,灯泡只会亮一下,指高手详细讲解一下

网友:
开机时高压电容冲电电流大.高压电容用330u以下的,用3A.470u以上的用5A.
保险丝用小经常被充电电流熔断,常换保险丝那就太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