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装915通电不开机

楼主(2010-07-26):
Intel原装915通电不开机 按下PW-ON键后主板没有任何反应 请问谁遇到过这种问题 4~5块板子全都是这个毛病

网友:
查查开机电路

网友:
INTEL 原装板IO 容易坏,

网友:
这个就要一步步查触发电路了,我们也不知怎么和你说起。。。。

网友:
上电电路,iO电路

网友:
楼主描述得太简单了.不好回答啊

网友:
不是干维修这行的.

网友:
看有没有待机电流

网友:
前边帖子中已经说过这个问题但是没有打上来的 是不是intel主板真没辙

网友:
那我说句实话 不是IO的问题 开机电路元器件都没问题 但是确定不了是不是南桥中的待电开机功能是否没坏

网友:
换换晶振及谐振电容试试了吗???开机排针是否有3.3V待机电压,CMOS跳线上是否有电压等等你按照不触发的问题修就行了!!!

网友:
Intel原装的板子I/O很爱坏
但是换了之后建议吧COM口芯片去掉,我以前修过Intel的915的板子,刚修好关机再开又挂了
把COM口芯片去掉,问题基本上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强行加电能否开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INTEL原装板在你插上电源的瞬间就会自动开机  如果你是先插电源后插测试卡 而CPU供电又短路引起了保护的话 那么你再点开关针肯定是不会有反应的  INTEL原装板CPU供电芯片坏的也是很多的  所以你要先插测试卡  再插电源看一下测试卡灯会不会闪一下  或者是不插小四针看一下能不能通电来判断是不是CPU供电短路引起保护

网友:
INTEL的就要上真U...不行就换IO...IO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