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失手了,不跑U 修不出

楼主(2010-07-26):
天逸Y200 一开始不触发,换南桥后触发了,电流跑到0.5A,不上内存到0.4A,上诊断卡不跑码,量了下内存的对地阻值,没发出异常的,绝定先刷BIOS,,,刷完之后显了,关机装到一半的时候,再试又不开机了,拆下来又触发了,我郁闷,,,准备装机,不放心又试了次,,,MY  GOD  ,又是0.5,不上内存一样0.4,不跑码,刚刷的BIOS呀,不想怀疑它,只好加焊北桥,还是不行。只好查BIOS了,发现地址线跟数据线都有不正常的,有差30殴左右的PIN,把BIOS拆下来重量,全部一样大正常了,去弄了个全新原装的BIOS(老板的原话),刷上855GME的BIOS,郁闷,数据线是正常了,地址线还有不同的PIN,而且 ,自动触发了。
奶奶的,到底是BIOS坏了,还是程序坏了。不是说要地址 数据一样大吗,怎么全新原装的都不一样大。羡慕有料板对着修的。

网友:
bios块本身不良吧?换个新的再刷。

网友:
换个新的块试试吧  会不会是不稳定啊

网友:
唉,不是自已做老板呀,,,弄了个全新的BIOS   又刷了2次,我也知道BIOS有些异常,但老板不这样认为呀,,,,郁闷。旁边的同事只会叫换南北桥。

网友:
  在路打不同还是取下来打不同? 在路的分别断开连接的pin

网友:
回复 网友A:

    若说南桥什么的,那怎么取下BIOS量又一样大,,没问题呢。只是装上BIOS就不对了。

网友:
可能是南桥不稳...不要光看bios.

网友:
这个明显是南桥了。继续做吧。

网友:
嘿嘿,哥早修好了,亮机的时候 量了下BIOS的对地阻值,天杀的还是不等,我郁闷,不靠地址数据线以后怎么判断BIOS不行呀。
    事实上这天逸Y200是不跑码的,修好也没跑,我哭,给这个误导惨了。后面是用镊子刮内存槽刮好的,0.5A就是不过内存,该死的诊断卡。差点就失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