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主板开机保护

楼主(2010-07-26):
查得是CPU供电上管其中一支GD两脚短路,型号是:72T02GH,用90N03将3支上管全部更换后,开机1分钟进系统正常,测试CPU供电1。2V也正常,但1分钟后,CPU供电继续保护,无法2次开机。重新断电启动,CPU风扇转动一下,马上保护,手头无电源管理芯片(L6713A),请问如何修复此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上管好  过一分多钟又烧掉了   那么一般就是电源管理芯片坏  输出的PWM波形不对引起供电管烧坏

网友:
反馈回路可能有开路,导致经常烧某一路。

网友:
在换上 管子用波波 波下是哪路PWM有问题。

网友:
估计电源管理IC故障的机率较高。

网友:
LZ
重新换掉烧坏的MOS管
断电分别测量各相上下管的G极电阻,一定要一样
各相BOOT端外接电容、二极管是否正常
各相FB端连接是否正常

再上电测各相MOS管的G极电压、波形是否一致!

网友:
回复 网友B:

    师傅可以提供L6713A的电路图给我吗?谢谢!

网友:
电源IC,和管问题大点

网友:
CPU供电的场效应管肯定是又烧了,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是场效应管上的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相串联然后并联在场效应管上,其中电阻(2.2欧)短路造成的屡次烧毁场效应管!

网友:
芯片占的比例很大,估计还得换芯片才能解决问题,否则换多少个上管都不够烧的。

网友:
手头没有这种芯片啊,机器能客户带走了,哎,没有钱赚啊!

网友:
呵呵,下次知道了啊,下次补上

网友:
我们这里修主板的店还没有,要修几天都可以,等不了就跟客户说修好了也不稳定还是换板好,客户会换那就好了,把坏板留着慢慢研究,呵呵,楼主不要叹气,没配件是难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