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老大教一下 Maxtor 显示n40p 重写固件 步骤!

楼主(2010-07-26):
1.全好的盘,分区失败, 重启显示。n40p,不是其它原因坏。无坏道的。
2.我手上有同样全好的硬盘 。
3.需要在好的盘上复制出有较的固件,然后重写!
4.完全不懂 pc3000 .请教一下最详细,简单,步骤。
多谢了

网友:
.需要在好的盘上复制出有较的固件,然后重写!
思路是对的,PC3000要PCI的哪种,免费的不行。

网友(2010-08-25):
免费的也可以,需要知道sn,mt的通过sn可以看出校验,然后找对应校验的ldr加载,再查看fw,哪个模块坏修哪个,不要通刷

网友:
你不接数据线,只接电源线开2小时以上,再试试.有没效果都通报一声.

网友:
你有PC3000吗?如果有就可以搞定

网友:
三星硬盘有个最令人头痛的问题,  磁头只能读不能写
再怎么刷固件还是老样子

网友:
我手上5快相同型号的三星都是这毛病

刷完固件    再测试固件还是坏的

网友:
刷完固件    再测试固件还是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