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跑 87.85.维修

楼主(2010-07-26):
故障: 不显示,代码到87

处理结果:南桥不能访问H8_ EC芯片的LPC电路 或U38信号开关芯片坏致SMBUS_CLK SMBUS_DATA为低电压,
引起南桥内部错误影响去读H8芯片也停于此代码;

处理方式: 先确定U38正不正常(PIN3 PIN6 为3.3V时,正常;电压低可先拆出此芯片,拆掉只会影响代码到
E1,插上内存无不识),正常基本为H8 芯片坏;

其它:此机客户讲诉到先在别家修说是:855PM坏
我处测得代码87,读安全芯片已过,未到测内存;

H8芯片有换过,BIOS有换过,后不出代码,再后未发现异常,先换MCH,换后也无代码,多开几次,待机电压5V
上管严重烧坏(在别家修时,1632松香脏,且有虚焊,到我处时未对其处理,经换MCH,一热一冷,1632虚焊更
明显,至少PIN12脚虚焊,引起输出高电压给负载,用此5V的晶体元件无一幸免全烧坏)

查看电路负载无明显到地短路,先确定负载烧的先拆掉,再分析为何烧上管,1632拨得明显虚焊,补焊,换上
管,电压恢复正常.但待机电流明显偏大很多,一一测过去

拆换如下:有的是修到能显示后才确定坏,再换的;
U27(供CF电源3.3V或5V,无关显示) 能显示后再装
U12(供PCMCIA电源3.3V或5V 无关显示)能显示后再装
U56(低座热插拔信号线开关芯片) U43 U44 U45 U56 四个都是低座的信号线开关,全拆,修好后也可不装
U24 COM转换芯片坏有可能会引起代码不出,不完全确定?
U25,供AC97声卡芯片
Q38 短路,上接电阻10K到待机5V,此短路花较长时间测,待机5V到地阻值几百欧, 正常的为10K以上,断开
一切接待机5V的脚,测一切接于待机5V的电阻另一端.
U38(WB126拆换)读内存SPD首先会用到它,但换上去也是坏的(最后才发现此不良),再换之
U19(WB125拆换)与低座显示有关,不影自检代码.
U58 功放坏,进OS后才确定坏
U8 AC97坏,进OS后才确定坏
U40 声音小,IBM KB上 音量大 小,静音 由此IC输给功放PIN1,5V最大,静音OV;进OS后才确定坏
U53 转换待机5V供网卡1.8V 此无供电,网卡有别的电压供给,引起不正常,待机电流也会偏大一点
换过MCH 后,无出代码,基本排除5V烧坏的,没招时,BIOS,H8,SIO,PMH,ICH换过后,还一样,大面积坏,太多
不确定因素,ICH及MCH的虚焊也不能确定
客户又不愿换板,现在就当所有电路正常,测CPU MCH ICH BIOS 要怎样才会出一个代码.见<一切正常而无
代码>附件中。

当基本确定换上去MCH有毛病时,加重物补焊,代码到87,经过大量试验好的X31板后得出<X31 POST>附件中
。
到代码28时,还未到测内存,焊上去的北桥基板表面在以前坏板上时已受压伤一部份,再换北桥,气泵热风
枪植球,晶体有贴保护,测得电容两端阻值记录下,植球后短路,再一个再短路,测热风枪温度,不稳
,偏移大,让此热风枪永久报废

买热风枪:只能非气泵型,大口径, 数显的,测得毛病不少,换无显示的, 较好一点,拆掉前嘴(
还是太小) 就每次用时用温度测准再用

新换上855PM,可到内存,再处理其它的,显示正常,还有一些毛病一一处理.
重要问题:有时1632不正常,PIN 28 PIN7相通,只有1.6V 无待机电压3.3V 5V, 这是由于其中一路保护引
起复位,先确定那一路,PIN28 翘起或翘起焊线到地, PIN7变为3.3V,3.3V组也有输出, 仔细发现芯片有点
错位,5V组有一些脚太近,一一拨焊正一点,未再出现此故障.

俺也想加精。。。。晕死,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附件传了狠就不都上去。。

网友:
看一遍没看懂楼主的核心思想。。。
能不能写简明些?

网友:
整一长篇大论,,看着眼花啊, 能不能整点图啊,,

网友:
看了10多分钟才看完,希望楼主发帖力求 简单 精辟

网友:
看明白了,坏了好多东东,不是一般的耐心

网友:
楼主看上去水平不错,把X31理解的很透,
只是写出来的东西让人看不明白,像是背台词

网友:
看的稀里糊涂的,供电好像都拆完了,呵呵,怎么开启的呢

网友:
IBM X31跑码到85,我记得是不插一个小板会出现此情况

网友:
楼主技术很N,表达的不清楚,看起来很累,楼主重新整理一下,实物图,加图纸,整一个专题.那就相当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