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I重启就关机了。按开机键没有反应

楼主(2010-07-26):
一台IBM R61I的本本正常关机后。按开机键可以正常开机。可是当你重启的时候,它就关机了。按开机键没有反应。拔开适配器。再插进去。又可以正常开机了。为什么?

网友:
你检查下南桥把可能有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到是挺新鲜,真没见到过。
楼主修好了一定要给大家分享下啊

网友:
南桥,我为你喊冤啊!
这种问题最常见的就是 PMH6,H8这一块的问题,怎么会扯到南桥上面呢|
建议楼主从这两大块入手,查一下旁路谐振、滤波电容和三极管

网友:
IBM这机器不好说,找得到图纸的话最好对着图分析肯定会受益非浅的

网友:
还真没见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重启 不开机,南桥和那些零件都有可能,按照普通不通电的思路去维修就可以了,

网友:
请版主在修好后,告诉我们是啥子原因,一起分享下

网友:
这个的思路应该是以热启动与冷启动为分水岭。

可能分析:热启动指令的发出,及其工作流程。

看表述,应该是冷启动正常,而热启动有问题。

网友(2010-08-26):
这问题不好整啊
我手上也有块啊
正在维修中啊
郁闷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