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7002FD

楼主(2010-07-26):
今天收到神舟7002FD CRT 显示器一台,故障现象为开机里面打火冒烟,拆开发现ABL电路有几个电阻已烧焦,根据以往的经验贴子为FBT损坏,购回FBT装上,更换C644,D617,R687,R692,R691,Q626后开机,发现黑屏无光栅,无信号状态指示灯为绿色。在黑暗处观察开机时屏幕四个角有几个亮点,应该高压已经产生。请问各位师傅,此机哪里还有问题,还望指教。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主要是FBT上的聚焦电压和G2电压未调好。

网友:
如果高压有的话,此时应该测一下R、G、B、G1、G2的电压。

网友:
R 57V G 60v  B 57v G1 -43v G2 62v。是不是ABL电路还有问题?

网友:
1、G1电压还应该高一点。
2、不知道你用什么表测的G2电压这么低,才62V,如果测量没有问题就检查一下C826和R846。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DT9205A数字万用表。我再检查下G2,我会随时更新进度。还望各位师傅耐人寻心指导。

网友:
要不然你把G2线焊下来悬空,把表笔靠上它(注意安全),然后开机,看清电压后就马上关掉,这样看看G2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终于找到原因了,原来是FBT高压包上可调电阻新来的时候没有调好,调整后可以正常显示了,还想再请教就是G2一般为多少呢,查资料为180到300V左右,正确吗,另外那两个聚焦电压电位器也是没有调好的,图像模糊。我调整后但不知道调了多少,现在图像清晰了,请问师傅这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