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掉电一例

楼主(2010-07-26):
   小弟我接到这台本子时,正在装系统,装到安装程序时,就要掉电,一般开机到掉电,就几分钟时间,小弟心想,可能是核心供电的事吧,然后不多说,拆,可是刚把C壳拆下来,发现风扇让人修过,修的那叫一个烂啊,把风扇一拆下来,我就确定是风扇的事,然后重新修理风扇,上散热膏,哈哈,就OK了。

网友:
一看就知道,之前的那个伙计也是个新手啊!!!

网友:
标题有点吸引人  进来了就俩字       失望

网友:
是啊,楼上说的是啊,太让人失望了。
这样没有技术含量 的问题发出来干嘛啊

网友:
这个维修过程有点太不精典了

网友:
想t40 t42 都有 CPU供电芯片虚焊的 通病....

网友:
啊,楼上说的是啊,太让人失望了。% Z! N4 z# F' n) K- }
这样没有技术含量 的问题发出来干嘛啊

网友:
修本,先简单,后复杂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