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主板开机掉电(几秒自动关)

楼主(2010-07-26):
昂达N61主板开机掉电(几秒自动关),原来是好好的主板,能正常进入系统.就是发现不了网卡,后来重新插拔网卡,就开机掉电了..请问是那里的问题呢?  急

网友:
你在重新插拔一下网卡   和其他的东西   在清除一下CMOS试试

网友:
桥问题多吖,。这种板出现这种情况,大多数都系桥问题多。。

网友:
量一下各个供电的场管应该是你插拔网卡不到位烧 了供电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几秒关机 看一下关机之后能不能再开  如果不能再开 那么可能是CPU供电短路  如果可以再开   开机之后测量一下开关针的电压  看是不是低电平  如果为低电平 那么跑开关针线路找出损坏元件

网友:
看来楼主十有八九又要换桥了

网友:
开了几秒就关,有时候可以再开,有时候开不了..

网友:
对了,会不会是I/O的问题啊?

网友:
焊桥吧
昂达的垃圾C61
十张坏七八张都是桥空焊

比较典型

网友:
北桥挂了

网友:
通病啊,桥焊得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