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000-A6G主板-ATI9700独显进系统蓝屏,能进VGA或安全模式不花

楼主(2010-07-26):
ASUS A6000-A6G主板-ATI9700独显进系统蓝屏,能进VGA或安全模式不花,换过显存,发全新的回来换的,GPU换过9600的,就是搞不定。。。跟另一台NC6000的问题差不多,很是郁闷啊。。。原来是开机跑内存的,给别人修过,说要换主板,客户说拿给我修看,检测内存辅助电压没出来,现在搞好了。到显卡了。进安全模式或者VGA模式都很正常,但是调分辨率就蓝屏,真是搞不懂什么问题了,显卡测试过也全部是好的,全部通过,望高人指点啊。。。

网友:
别说是BIOS或者驱动问题,下过BIOS刷过了,驱动,系统都换过了,用的还是外接显示器,主板也没任何附近,最小系统测试的,原来是被别人拆下了IO,查了下是8705的,装和不装都一样,

网友:
最下面这张显卡的测试结果土是NC6000的,32M的,这台的没拍下来,也是全部通过,64M的

网友:
用的显存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
还有,以为是北桥虚,也加焊过了,。。。。。。。。。

网友:
看LZ上传的蓝屏字样应该是HDD模式不对,ASUS机就爱这毛病,
以前我修一台机没声音的,声音没修好,中途我把CMOS电池拔过,结果进系统就蓝,冒我了一身汗,以为搞出新的问题了,研究了半天原来是CMOS在作怪,调一下OK了

网友:
回楼上,重新设置过BIOS,HDD的模式也该了很多次,都是一样,请问你改的是什么地方呢?看看能否借鉴

网友:
一般调到Compatibility模式都没什么问题的,还有AHCI,ICE,都试试看

网友:
是不是显存的问题那,原来就是4片显存么?我这里有台a6000的是2片显存的那。。。供你参考下。。。

网友:
64M的有4片显存的,
不过这现象好象很多品牌机的主板都出过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系统装的。
很多品牌机的主板用GHOST的盘装就会蓝屏,
很多是显卡出错。
可以在装系统的时候不装显卡驱动,
装完系统再到官网上找原来的装下

网友:
可以试试在BIOS关了外设看看

网友:
典型的显卡芯片挂了。

网友:
又试看了很多次,还把GPU重做了次,问题还是一样,我是不想再动手了,麻烦死了,我放弃维修了。。。。把发了个GPU。。70,还发了10个显存150,2台本子就把我折腾了1个月,我都快晕死了。。。。

网友:
本人昨天遇到了一个台式机的情况和这台本子情况完全一样,显卡也是ATI的,不过是9550,开机不花,VGA模式能进,但是只要装好驱动,一上分辨率就黑屏,进不了系统,原来以为是显卡问题,拆了搞了一大功,用ATI检测软件有一项不过,后来用别的显卡装上了才知道,问题一样,问了下才知道,客户自己焊了下北桥散热片的卡钩,后来拆开扳子一看,原来是卡钩焊点和其中一条到显卡槽的信号线连在一起了,导致信号直接接地,搞好了后就一起正常了,我在想,是不是这个本子的情况会类似列?????想归想,但是我也不想再搞这个本子了,不想拆了。。。。。。。即使客户都还没有拿走。。。。。给兄弟们点启示。。。。。

网友:
这个肯定是驱动问题,像SONY MBX-109的板也是ATI-9700的显卡,一般的驱动都会蓝屏,安装时不要选择安装显卡驱动,然后一定要在官网上下载驱动才可以

网友:
9550显卡进不了系统我也碰到了!不过换了块就好的放其它电脑也好的!至于你说笔记本问题!你查一下内存有没有问题其它的我暂时也说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