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9T无3V 5V

楼主(2010-07-26):
ASUS A9T
笔记本
,待机电流0.01,主电源芯片PS51020,无3V ,5V,主电源芯片已经换过,不知如果检修。
笔记本

网友:
看一下EC工作条件满足不

网友:
en脚电压是多少 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网友:
对 看看工作条件满足吗

网友:
下了时序,查到PS51020,SUSC#_PWR此信号无,不知道此信号从哪里发出来,我从其它地方飞线3.3V过去,3V 5V电压出来一秒,马上又没了。请问PS51020工作是否应该需要SUSC#_PWR,此信号由哪里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