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V-ML主板VCORE供电0.98正常吗

楼主(2010-07-26):
一块5GV-ML主板,不跑码,查供电,内存供电MOS管坏了,没有2.5V,换好后内存电有了,还是不跑码,但VCORE是0.97,查供电芯片sc2643VXTS,PG是3V,也有了,换上假负载,VCORE PG成了0.97,CPURST也是0.97(478的CPU),感觉好象是没问题,就往下查,PCI,AGP,北桥时钟有(万用表测的,没示波器),诊断卡显示PCIRST有,IDE RST测的也有,前面说了CPURST也有,那就再查BIOS,工作条件满足,时钟有,复位有,总线阻值正常,拆下来重刷程序,上好还是不跑码,到了这步,想换IO吧,自己这焊工真了了,就暂时没敢换。回头想想以前的478的板子,好象VCORE都在1.5左右,这个怎么只有0.97,查查了PDF,VID2,VID5是高电平,VID0.1.3.4都是低,哪位老师指点下,这样的VCORE正常吗?

网友:
查一下内存的负载电压跟总线供电有没正常  上面提到的好多电压都是经过这两个电压上拉的。

网友:
内存负载1.25和总线的1.5都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此板不支持赛扬2.0以下的CPU  换个赛扬D的U  如果还是不跑码先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