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600GSO花屏,请大侠指点

楼主(2010-07-26):
今天 表哥扔来一块昂达9600GSO,懊恼地说@!$#$&%^&^^%2008年刚买来一块显卡刚买来3个月就花屏,返修回来 不到2个月又花,再返修!又用了3个月,又花!真是#$^%*^&(&^(&.我看了一下,真是变态的东西!上机,好花!MATS结果如下,请大侠指点是哪出问题了!谢谢
MATS version G98_BETA1.  Testing G92 with 384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29276789     11276206            0
FBA[63:32]           0            0            0
FBB[31: 0]      147083     33227328            0
FBB[63:32]      117905     33352603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B00 B01 B02 B03 B04 B05 B06 B07
   B08 B09 B10 B11 B12 B13 B14 B15 B16 B17 B18 B19 B20 B21 B22 B23
   B24 B25 B26 B27 B28 B29 B30 B31 B32 B33 B34 B35 B36 B37 B38 B39
   B40 B41 B42 B43 B44 B45 B46 B47 B48 B49 B50 B51 B52 B53 B54 B55
   B56 B57 B58 B59 B60 B61 B62 B63
Read    Error Count: 29541777
Write   Error Count: 77856137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00       22023     4850233           0
A00     2798772     2169687           0
A00       23796     4903708           0
A00     2802920     2074546           0
A01       38142     7647766           0
A01     5566901     2181688           0
A01       38515     7627552           0
A01     5583969     2083763           0
A02       18053     4189541           0
A02     2798814     2169659           0
A02       18430     4189164           0
A02     2802947     2074563           0
A03       39070     8362828           0
A03     5568780     2833118           0
A03       39517     8362381           0
A03     5586830     2815068           0
A04       21418     4882458           0
A04     2798757     2169686           0
A04       19978     4881194           0
A04     2802983     2074573           0
A05       38142     7647752           0
A05     5568723     2833175           0
A05       38515     7627578           0
A05     5586866     2815032           0
A06       25605     5546972           0
A06     2798799     2169658           0
A06       23086     5574247           0
A06     2803010     2074590           0
A07       37189     7687053           0
A07     5568765     2833133           0
A07       35897     7641779           0
A07     5586893     2815005           0
B00     4920950       24837           0
B00     4924351        6846           0
B00     4924339        7143           0
B00     4923997        7820           0
B01     6219408       45769           0
B01     6228615       33729           0
B01     6229276       33590           0
B01     6228167       33995           0
B02     4920950       24836           0
B02     4924351        6846           0
B02     4924339        7143           0
B02     4923997        7821           0
B03     6219408       45768           0

省略

网友:
这是图片,借用坛上兄弟的

网友:
量显存及核心供电是否正常,再量GPU是否短路,不短路的话,GPU虚焊或是显存坏!!!

网友(点评):
不要让新手瞎折腾

网友:
先仔细看一下有没掉件的,再测一下各个显存的供电,大卡都是发热量大空焊或板变形的重植一下就行了。

网友:
测试软件错了

网友:
GPU不良了,重植应该可以好

网友:
技术不过关,不敢重植,加焊GPU后,不花屏,MATS9测试无错误!跑3DMARK05正常,无花屏.不知降频使用会不会保险点

网友:
B通道全点位。。。A通道8个点位,一般都是GPU问题啦,GPU一个点控制显存8个点位,去重做BGA喽,回焊只能暂时解决问题

网友:
把GPU换了就能好的,然后刷写BIOS把频率降低

请问楼主你能否上个显卡图片我要背面的半成品号和显卡的品名,如果可以我应该可以帮上你的忙

网友:
对于这类高功耗的  显卡!加焊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必须重置!
要良好的解决散热问题,适当的降低核心电压,降低频率对于今日的显示核心而言 功耗不大! 有效的方法就是降低核心电压 并降低频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是半成品号?是这个吗?K10330V0646   型号:ONDA 9600GSO 384MB DDR3

网友:
这个昂达官方的BIOS,请各位高手帮我降电压,降频吧,谢谢了,我下载的NiBiTor.v5.4不会使用啊,真是太菜了!

网友:
0646 就是,核心600MHZ显存频率降到900就可以了

网友:
你下载的BIOS就是改好的,完全可以

网友:
谢谢乐天,我已经弄好好,感谢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