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桌面的任务栏到了顶了怎么恢复到下面,高手指点!!

楼主(2010-07-26):
请问一下高手,那XP桌面的任务栏到了顶了怎么恢复到下面,高手指点!!
桌面

网友:
*脏话*,菜鸟中的菜鸟啊,我这个菜鸟就教下你,先点右键取消锁定任务栏,鼠标放上去,拖到下面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楼上,不过要注意就是在向下拉的时候一定要快,而且要用点力才可以的,太温柔了不行。

网友:
按住shift键,直接拖下来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 直接用鼠标拖下来就可以了 下来了在右击锁定任务栏就不会跑了

网友A:
我去撞墙了

网友:
总算在这论坛里找到个比我还菜的·哈哈·

网友:
首先解锁。点住一头然后90度旋转到了左面或右面 在90 度旋转 就到下面了。仔细摸索,
jianjianjian
好用

网友:
不是啊,有时我点鼠标拖不下来

网友B:
鼠标点狀態欄,拖不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
怀疑你是怎么进来的?

网友C:
不是吧,这个都不会啊~
照二楼说的做吧~

网友:
青菜、白菜、卷心菜,
世上还有人比我菜。

网友:
去掉锁定任务栏的对勾,点个空白区域,拖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C:
还真的有这么高的高手啊

网友:
以后,最好锁上,免得

网友:
显示器旋转18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