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9D 反复重启 是什么问题,高手请点,

楼主(2010-07-26):
ASUS Z99D 反复重启 是什么问题,高手请点
重启

网友:
NB,重植应该就会好

网友:
LZ最好说详细点,不然谁知道是怎么个回事

网友:
南桥,以及晶振

网友:
是进系统重启还是,没开机的时候就一直高低的跳啊

网友:
多长时间重启 Z99 北桥和cpu爱虚焊 你可以按着北桥和cpu 试试...

网友:
北桥可以先做做。。。。。。。。。。。。

网友:
北桥的几率比较到

网友:
这问题你说的不够详细 电流变化都没有 具体跑到什么地方也没有 没办法答复你

网友:
重植应该就会好

网友:
南桥,以及晶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