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修到I3的本本拉。dell 1464 I3-330 开机不显求助

楼主(2010-07-26):
今日上午接到一台dell 1464 I3-330处理器,hm55芯片组+ATI独立显卡的本本,故障是接稳压电源直接5A。
拆机拿到主板测试ok,窃喜以为就好了,装机又大电流,又拆机,最后发现接上屏就大电流。于是拆屏,最后判断为屏线问题。拆屏线重新包扎ok(屏线中有一根由很多细丝绕在一起接地的中间的细丝散开了扎进了主供电的屏线中了)

下午又送过来4台同样型号的,下午四片就只有主板。其中一台放放电ok,一台待机0.01A触发后变成0.02A加旱it8502e(型号记得不准确了)和8116l好了。另外两台是触发后不显示电流到1.01A-1.11A之间不等(正常能显示的到1.3A,1.4A多就显示了)我有点怀疑是显卡请问大家是哪里问题呢?没过保的,不好去动桥,也不知道这桥到底好不好做?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加焊看看,Lz好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点怕给加坏板子了。毕竟他们还可以拿到工厂换主板

网友:
都拆机了。还返厂换板,不大可能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他们工厂里面好像有人,专门销售dell 机的,不然怎么有这么新的机器那给我们修啊,他们说不想麻烦别人去换,宁愿花点钱修

网友:
修桥了再说 机都坼啦

网友:
这个桥 应该不好做...最好补焊试试 确定是不是桥的是  摘桥的话很危险...

网友:
呵呵 技术好啥桥都没事,,I5的南桥我都给他摘了丛植了

网友:
不知楼主在哪个地方 ,都开始修这种机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些板子还没到客户手中的,应该是工厂出来的非优品,其中一批偶尔有好几块不行的

网友:
I7的CPU我也碰修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