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8GT/128M RESET灯一闪一灭

楼主(2010-07-26):
昂达A78GT/128M RESET灯一闪一灭,很有规律, 加焊过桥和U底座,刷过BIOS无效,是否时钟芯片坏了? 如何判断时钟是否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复位一闪一灭  可能是某个信号不正常引起  也可能是某个复位芯片复位不正常引起的  修到过CPU与桥数据线短线出现这种情况的   时钟芯片工作条件正常不输出时钟或输出时钟电压高为时钟芯片坏

网友:
复位一闪一灭  可能是某个信号不正常引起  也可能是某个复位芯片复位不正常引起的  修到过CPU与桥数据线短线出现这种情况的   时钟芯片工作条件正常不输出时钟或输出时钟电压高为时钟芯片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