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怪修

楼主(2010-07-26):
前几天一同行拿一台神州的笔记本来修,说是白屏,扣 下电池,插上电,开机果然是白屏。接外显,哇,还是DVI 的接口。找了个转接头。上电在开,来显了。多试了几次。正常了。把外显也不接了。动了动屏。还是正常来显。就不风扇拆了下来弄了弄,说是好了。受了钱。过了几天又拿来了。有给她说是显卡的问题啦。又给报了价。还是答应修。几天给做了显卡。进系统就蓝屏,进PE。正常。又没敢给装系统。又没换显卡,跟系统有关系吗?

网友:
HDD模式没调好,机器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安全模式进系统把显卡驱动卸载看看。问题应该还是你的显卡没做好吧。

网友:
有些机器是这样子的做了显卡后会出现蓝屏的 我们都整过好多台了 换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
有可能是系统不兼容,你换一个系统看看。

网友:
如果是进系统在滚动条处滚了几圈就蓝屏,2楼正解,原因是BIOS里面的IDE模式设置成了SATA,改成IDE就OK了。如果不是这样就是其他问题了。

网友:
进安全模式也是一样的呀,不过用我们自己的硬盘就好了,我想还是系统的问题较多点。

网友:
安全模式进系统把显卡驱动卸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