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的电源板

楼主(2010-07-26):
一台二修显示器 拆开后 别人动过 保险 滤波电容 开关管 现在的故障是开按开机键绿灯两几秒就灭了 测量 在按下开机后 12V降到了6.3左右 5V到了2.3左右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把高压板的供电断开 还是一样 光耦和TL431 也换了 求助中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像这种问题我会测量开关管旁边的电阻

网友:
楼上的大哥能否说
的更详细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