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见鬼了,天天碰到驱动板坏的!!

楼主(2010-07-26):
前天,接修一台Acer v193w,刚开始的时候说是用半个小时左右花屏。于是接手后点了一个多小时,慢慢开始花屏。这种可能是屏线的问题了。于是拆机换了一根新屏线上去。通电试机,结果。。。。一开机,屏上就像自检一样。全白,然后全红,再全蓝,再显示各种颜色变化的小竖条。一直循环。不管接不接VGA信号,都是这样子的。挂了。。。。后来换了个通用驱动板就可以正常显示了。但是不知道原来的驱动板为何这样子。
昨天,从同行接到同样型号的一台液晶,接手就是这个问题。。。。真不知道如何下手来修。这款显示器的按键是5线的。好像是电阻分压的那种按键,改通用板有点困难。。。。而且,我所接修的这两台Acer,虽然是同一型号,但是却是两款不同的驱动板。
今天,接修一台长城M97,拿来时是一亮就灭,拆开只见25V1000uF电容鼓包,换之。装上试机,供电是正常了,屏显也和上面说的那台Acer一个样了,接不接信号都是满屏的白,红,蓝,坚条一直跳变。
就这几天,连续接手三台液晶,都是同样一个问题。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哪位大大知道这种情况是单纯的驱动板程序问题,还是驱动IC也挂了。已经网购了一台液晶编程器,三天后才到,不知道刷了程序会不会有用。
前几天,这边大雷不断,于是一天修了十来台被雷劈的液晶,简单点的单纯的开关管坏,或者PWM IC坏,复杂点的,电源板上烧了一大片,基本上还能根据IC的PDF还原电路,不成太大问题,手上备的电源IC还是比较全的。现在全派上用场了。
这几天,不打雷了,可是几乎每天接修的显示器,都是驱动板有问题了。这种除了换通用板以外,似乎没有太多可修的余地。真是郁闷哪。

有时候,一段时间,修的液晶全是高压条问题,又过一段时间,修的全是电源坏,现在这段时间,接修的全是驱动板坏了。。。另外,今天接到一个白屏的,拆开一看,屏上烧了一大片。。。。估计不久就要大量接到屏电路坏的了!真是杯具呀。

网友:
楼主业务好也有意见?钱钱才是主要的

网友:
好个鬼呀。。不想傻瓜式的修机呀。这种问题除了换板,难道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楼主买得什么编程器  修这么久显示器才第一次用上编程器不成?

网友:
呵呵楼主呆的地方真是“风水宝地”,老天爷都帮忙给你揽活我们这可一年到头都听不到两声雷声

网友:
楼主,你上面说的第一台,好像是进了工厂模式了。。。 不是驱动板有问题。。  第二台我没看。。  你写的字太多了。 又没图上来。。 所以看的觉得乏味。。。   下次注意多上图。。 兄弟们看图一般能明白很多了。。 所以文字再稍微介绍下。。 就OK 了

网友:
这东西真的不好说啊,换驱动板的应该不多啊,
我见过的基本都是坏电源和高压的。
只换过一个驱动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手上的BIOS编程器有4 个.显示器的以前都只修下电源,电压板.再就是驱动板供电方面.最近显示器驱动板坏的多,所以才考虑要买这个.

网友:
当你把技术当作一门艺术来对待时,你会有很大的进步的

网友:
我这几天接到的也大部分是驱动板的问题,昨天接的联想D222好不容易把电源部分的12伏5伏全修出来了,接上驱动板就是一点反映都没有。郁闷。

网友:
我碰到过这个问题. 也问过高手.

你的驱动板没坏. 不信你换个屏试试.

网友:
客户拿来修的液晶啊。哪里有这么多同型号的屏来换啊。又不是通用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