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显示电压,温度及风扇转速。

楼主(2010-07-26):
主板不显示电压,温度及风扇转速,但自检通过,使用正常。I/o芯片是83627f-aw有问题吗?能用hf-aw代换吗?

网友:
845主板吧   垃圾主板都很少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不是845是875磐正的4pca3i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是用什么软件看的 BIOS还是鲁大师那些软件

网友:
能用就行了,显示那个又没什么意义。。。

网友:
问题是现在天气热,看不见温度不踏实。
另回4楼:bios中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正常使用  不显示电压  温度  风扇转速可能是BIOS程序坏  IO坏

网友:
bios重新刷了一遍,还是一样,郁闷中。。。。。。。。

网友:
晕,这个板原来被人换过IO,换回hf-aw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