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VL-17WDX1G显示器的数据线DFP改装成DVI的问题

楼主(2010-07-27):
向大家请教富士通VL-17WDX1G显示器的数据线DFP改装成DVI的问题,上个图片
这个是从驱动板上拆一来的,查DVI接口的定义如下:
按图可以知道4个数据通道,但其它的怎么接就无从下手了,在基地里找到的这张
的接法根本就有问题,如下:
现在看那位高手来指导一下了。
window
显示器

网友:
把DFP接口的RGB跟行场同步后接到C1 C2 C3 C4跟第8脚试试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