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15B倒霉的维修经历(适配器电源检测针断路)

楼主(2010-07-27):
一台HP 6515B,原来因为电容击穿短路,不开机,修好后,用户用了一段时间,说又不开机了,个别时候能开。(用户电池丢失,用的原装适配器)

查了大半天,走了N多弯路,终于检测出是适配器接头处由于长期受力,里面的电压检测针的线断了,导致不过隔离保护,有的时候又能接触上,这时就能开机。

这个毛病换个适配器就好,由于是返修机,用户不给钱,只好另想办法。照下图,在笔记本主板电源接口处,电压检测针那里接上一个1K电阻(接到19V)和一个稳压管(我用的是7.2V的,接到地),再用坏了的适配器测试,一切正常。

顺便说下,HP带针的适配器,由于针很细,和针相连的电源线也很细,经常发生针断或针的电源线断的问题,断了就不开机,各位一定小心。我这里就有这样的三个电源,都是HP原装的,其中两个针断,一个针的线断。这样的残次电源,留着没用,扔了可惜,大家可以照这样的思路,在修用户的HP本本的时候,照图把插座那里改好,这样就能用断针的残次电源了。然后可以把用户的好电源替换下来,高价卖了,哈哈!(据说在19V和针之间接一个1K的电阻,不用稳压管就能用,我没有试过,感兴趣的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大部分人都知道啊

网友:
不用改电源,模拟出主板上的信号,就可以使用普通电源了。

网友(点评):
高手,怎么模拟主板的信号,能详细的说下吗?

网友:
曾经看到  直接上10M电阻的!!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呢,有机会一定试试

网友:
hp那个针只是检测电压的 ,而笔记本是数字电路  所以7.2V也好 6.5V也罢  都是高电平  所以串个电阻应该是行的通的,        这一点跟液晶的开启信号有点类似    DELL的3.3V好像是单独提供的    所以不能那样吧

网友:
最好还是改主板的好   比改电源好操作啊

网友:
接两个电阻分压也可以

网友:
dell的不知道能这样改吗??

网友:
改的难度太大吧,那么小一个孔,呵呵

网友:
呵呵 我是个维修新手,不过有一次,也要有个拿来台HP的笔记本,起先开机不上电,我以为是笔记本主板供电坏了,那时也不懂得怎么拆,心想还是发去给专业的师傅去修算拉。不过幸好我观察仔细,发现适配器里面断了根针,我就拿了个高仿的山寨适配器插进去,一试,开机点亮!收了他180块钱,有点于心不忍,又给他免费装了个HP笔记本专用系统!!最后,他还说你这里真便宜啊,他拿去昆明(离我们这里有一百多公里)的HP售后专业维修店,说是要1200块! 我汉呐!!